方正R651不能从硬盘启动

楼主(2011-11-26):
板号:志合L41II3
芯片组:943GM+ICH7
该机的硬盘里有系统,在别的机子上试了可以进系统,在这个机子上不能引导系统,也不显示启动菜单。只显示英文,操作系统没找到。不插硬盘用光驱可以进入PE,也可以运行GHOST。但是插上硬盘就进不了PE,GHOST等软件也打不开。南桥换过两个了,晶振也换过。BIOS刷过。都不行。测硬盘供电也正常。现在没招了,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还有哪个地方会引起这个问题。这个机子的这种问题好像是通病,我以前遇到过两台,都是换南桥就好了,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怪事。

网友:
查下硬盘检测信号可有?

网友:
忘了说了,BIOS下可以认到硬盘。

网友:
硬盘有没有换掉看呢

网友(点评):
换过硬盘也不行,它本身的硬盘也是好的。

网友:
数据线还应看看?

网友:
时钟芯片发给HDD 的时钟正常不?还有电容?搞好了说一下

网友(点评):
时钟芯片给硬盘发时钟吗?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