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1848ml不触发

楼主(2011-11-26):
如题 供电都正常 南桥3.3和1.5V都有 不触发 跑码CF 但是南桥周边的一个电容对地只有10欧 而且一量 马上掉电 然后不能开机 开机脚电压只有1.1V 断电后能重新开机  求助  是南桥的问题吗?  如果是南桥的话 要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版主进来看看吧#17

网友:
别纠结在那10欧电容,时钟查了吗?

网友:
南桥那个10欧的电容是正常的!还有就是你到底是不触发还是不跑码哦,你问题纠结得很

网友:
查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