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时老是遇到这种问题,是不是ROM片坏了?

楼主(2011-11-26):
我刷BIOS的时候是进DOS刷的。很多时候遇到能点亮的卡直接刷就OK了。

但是遇到点不亮又能测到BIOS的,用一张PCI卡引导进去刷却老提示“不支持此EPROM”

是ROM片坏了还是我的命令用得不对?

命令:NVFLASH -INDEX=1 -4 -5 -6 1.ROM

如果是ROM片坏,是不是随便换个ROM片再刷就可以?谢谢帮忙!

网友:
人呢?请指点一二啊!

网友:
我是用NVFLASH  -4 -5 -6 1.ROM

网友:
我也试过,还是提示不支持此EPROM,两个显卡啊!

网友:
能认出核心与25吗,还有两个都是什么显卡

网友:
还是用编程器刷快

网友:
最新进展,第二款不一样的显卡刷,出现提示如下:

CLearing original firmware image....

storing update fiirmware image....

EEPROM programming failed.

error:mismatch in 256 byte page-made programming

是NVFLASH版本太低还是ROM片坏了?

网友:
再重复刷一次的时候又有意外发现:

errorCI block corrupted

我用的是两片PCIE显卡,是主板不支持还是只能用一张PCI显卡引导?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这些刷不了BIOS的卡认到的型号都是7650GS,非常的郁闷!

网友:
要用两个不同的显卡呀,用一个PCI的就行了

网友:
没用过命令刷
我都是用的编程器搞了
E文不好,没办法

网友:
PCI的被我刷黑了,忘记备份BIOS,郁闷中。。。。

网友:
刷之前先搞清楚 BIOS 是否匹配啊,別沒事就刷 BIOS,否則好的都要被刷壞了。

网友:
我用的是XELTEK 580U 比较好

网友:
刷bios要首先看好文件大小是不是和bios对正在刷

网友:
换新版的nvflash试试,nvflash的命令为:nvflash -4 -5 -6 **.rom
用集显带进dos刷或用pci卡带进dos,用pcie卡带的话就比较易出错了

网友:
晕死,怎么用PCIE卡带啊,PCI多好啊,便宜省事……

网友:
去那下NVFLASH最新版本请大大們.指点一二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类问题,求解:
nvflash --list
<0> geforce 6150se nforce 430 --------------------这个是集成显卡的吧
<1> geforce 7600 gt                --------------------这是我要刷的显卡,
我用的是集成的主板,请问哪位高人能给个正确的命令
我的nvflash 版本是 5.67

网友:
我找到正确的啦,哈哈,楼主:nvflash --index=1 -4 -5 -6 **.rom
你少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