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1-11-26):
最近遇到一客户,,机器很奇怪,,在他们手上怎么进不了系统,,到我手上就没遇到他们说的现象。。。。。
他们说的现象-----进不了系统,,,有时候BIOS自检死机,,到我这边木遇到啊。。。。。。

我要怎么做才看到这问题啊

网友:
或许是硬盘有些问题,用MHDD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硬盘、内存、处理器我都单独检测过了,,,都OK了,,谢谢你的分析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键鼠的问题~

网友:
是啊,鼠标键盘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机器在顾客手上接了那些外接设备    在你那里没接神么   一点一点的排查吗

网友:
这种情况上门解决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键鼠的问题~

谢谢,,问题找到了,,搞了半天,,这主板南桥和网卡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