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主板上的插座槽!!

楼主(2011-11-26):
  拆除主板上的插座、槽、、、、如何拆,用什么工具拆最快!!!!大家来讨论下啊!!!希望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点评):
用錫爐最快...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热风枪把他吹熔了!用镊子挑,我试过

网友:
台式主板用锡炉拆,拆之前刷点助焊膏。

网友:
刷了助焊膏的话,一般用锡槽要快些。

网友:
大批量 ---  小锡炉,相关部位使用高温胶带保护。
小批量 ---  热风枪,除了很高的热风枪控温技术,高温胶带保护,还需要取下某些元器。
偶尔修一下 --- 吸锡器,比较慢,适合嗑瓜子时间。
如果比较短小的连接器,使用大量的锡丝连续性方面融化焊接,高温取下。

网友:
热风吹就可以搞定..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锡炉拆,用风枪吹很容易吹坏PCB,有时候你想拆下的另件也坏了

网友:
锡炉没有,我都是用风枪拆。
大部分都还好,有时候插槽和插针的接触点被烤变形了。

网友:
风枪就很方便。

网友:
风枪技术要号

网友:
用风枪吹,记住风枪时刻摆动.这样就不会吹坏PCB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用锡炉是最方便 的

网友:
便宜的锡炉 才不足百元 值得拥有

网友:
楼主是搞维修的话,用锡炉或大风枪;如果是搞废品的话,大的斜口钳就可以了,反正是只要拆除,又不用再装上去了,呵呵

网友:
还真没用过锡炉,都一直用风枪

网友:
一般人都是用热风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