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6):
我的一个家用烤箱,这个温度和时间要怎么设置呢?
主板

网友:
烤主板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脱水分,那温度在110摄氏度左右,时间起码也得2小时以上吧?家用烤箱的温度指示不准,热源分布也不均匀,小心烤坏主板。
王宏钧
110度太高, 電容會爆光...

网友:
烤箱 还有这功能啊

网友:
你想做什么用?

网友:
主板进水,烤一下

网友:
我烤了20分钟不到吧,用的100度,不知道要烤多久

网友:
加装温控器。高档的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