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王至尊版的肖特基测量?

楼主(2011-11-26):
费了好大力,才把这三组六个管折下来。12V  是BYV32E 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分别测1脚3脚值372,反之,为无穷大。5V 是S30D4OC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分别测1脚3脚值为157,反之为无穷大。3.3V是STPS2045CT黑表笔接中间脚,红表笔分别测1脚3脚值为235,反之为无穷大。这样是不是正常范围,想问下各位大师,这三组肖特基是不是良好的?(数字万用表,峰鸣档测的)

网友:
如你所测属实,那三个管都没问题

网友:
二极管没有问题。楼主应该是用指针表测的吧。肖特基二极管在指针表R*10K档测反向电阻时会有导通的现象,阻值大概在300K以上,这也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数字万用表,峰鸣档测的)”楼主没看见吗?

网友:
有些性能下降和软击穿这样测不出。找个代换下试。

网友(点评):
低压软击穿的可能性很少

网友:
代换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硬击穿短路的多。

网友:
你下面的键盘哪里找出来的啊,

网友(点评):
他是说键盘太旧了,太灰了。

网友:
三个管子都是好的,测量数据正常。

网友A:
这三只双二极管的性能正常。12V 的那个看似不像肖特基管,估计其压降在0.6V 左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三只双二极管的性能正常。12V 的那个看似不像肖特基管,估计其压降在0.6V 左右吧。

型号BYV32E是个什么管子啊,我也是个新手,你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BYV32E是个什么管子啊,我也是个新手,你讲讲

可以用3045CT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