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上触摸板,指干就用不了求助中

楼主(2011-11-26):
IBM T40 上触摸板键盘上的指干与左右键都用不了,,不上触摸板,键盘的指干与左右键都可以用,,换过键盘与触摸板还有3257也换过,,现在不知什么情况了,
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有的麻烦指导下
触摸板

网友:
你把那个鼠标驱动删除下,然后重新装一下,试下。。。。

网友:
我也遇过这种情况!直接把触摸板断了
同意楼主:
5.0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网友:
触摸板与键盘换了几个了

网友:
主板上的接口换一个吧,很久前遇到过

网友:
谢谢星期五的建议,,我换了一个,,OK了,,我这个是二修机,,前面的有人动过那里,也许是做南桥时不少心动到那里了,,他也加焊了,焊了很好看,,我换了一个,,就OK了,,感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