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85芯片组跑D3

楼主(2011-11-26):
  小弟我今天修到一块华擎的785的AM3主板,电压什么的都正常,换了内存,刷了bios 加焊了北桥都是跑D3,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哪位大哥搭救一下呀

网友:
加焊北桥,试一下

网友:
可能北桥虚汗了

网友:
已经加焊了 ,还是老故障,现在正在发愁呢

网友:
内存插槽是否完好?

网友:
换换CPU试试啊

网友:
换个其它版的BIOS看看了

网友:
ok 明白  准备换cpu然后再换bios版本试下,我还准备换个io搞下,不行就报废

网友:
这样的板子还不好修吗?北桥没事那就看看cpu有没有虚没

网友:
换个其它版本的BIOS看看

网友:
  什么问题 还没有说就下结论啊

网友:
cpu座已经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哎 倒霉呀 内存槽底下烧断了根线,搞了半天

网友:
到底还是内存条件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