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中……富仕康G31 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1-11-26):
郁闷中……富仕康G31跑C3后挡80,内存供电正常,总线也正常。查代码卡是检测:PS2和外部设备。BISO是一个8脚芯片的,返修货上次小问题,这次怀疑是键盘口插烧了。把PS2排容保险及472排阻弄掉还是挡80,IO是:IT8718F-S GXS  手头上只有IT8718FS-IXS不知道能代换不?PDF也没有找到。晕死。

网友(点评):
IT8718F-S的,可以代换的,

网友:
IT8718F-S GXS
不能代换的,在技嘉的板上

网友:
其他的板上没试过

网友: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怎么说的那么模糊啊

网友:
不一定能代用的

网友:
买原装的换了

网友:
不能代换
应该是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