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5536G两台怪机 加机不显 电流1.4几安不动

楼主(2011-11-26):
分别接到acer 4551G  5536G两台怪机  加机不显 电流1.4几安不动了  换U  不行    加焊北桥无果   显卡ATI  加焊重植 一个样  5536G没有找到BIOS   4551G有BIOS  还没有动手    别人已经动过 了   此两机 接触的很少   不知道有啥通病   各类供电都有  在此发个贴 呼叫救援

网友:
应该是CPU没有读取到BIOS程序,查一下各总线电压和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4551G搞定了吗?
告知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
同样问题  哎。。。。。我写了BIOS  焊了北桥没好现在打算买CPU和北桥。

补充内容 (2011-12-5 15:21):
北桥换新了还是不行,显卡做了一边(不过应该不是显卡问题)没办法了CPU买不到,有搞定的朋友情回复一下,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换南桥,桥短路了

网友:
都搞定了 4551G刷BIOS        5536G 换CPU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