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笔记本,花屏

楼主(2011-11-26):
各位大侠,请问一台东芝笔记本,具体什么型号忘了,用适配器可以一直正常显示,但是用电池过一会就花屏,里面的5V,3V电压正常,请问大家会哪部分有问题

网友:
你拆机看看主板上面是不是有一个NEC的贴片大电容,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都讲这个电容易坏,但是我还真没遇到过它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那就看下显卡供电及滤波。

网友:
就是大电容!直接干,准好!

网友:
东芝NEC电容爆    那是通病

网友:
供电不足 引起的

网友:
用适配器正常,电池不正常,如果是东芝2系列的笔记本的话NEC大电容很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