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第七脚,OPS功能脚多少伏算是保护了?

楼主(2011-11-26):
我有一块945PL的板子,VTT电压老是0.6V,我跑了一下线,发现是RT9214供电,换了一个还不行,量了一下7脚2V多,请问正常吗?

网友:
你可以把下面的两个MOS管拆下量量,然后就是它的滤波了,以及对地阻值

网友:
量下1脚BOOT和5脚VCC是否正常,正常就先换芯片,不行再搞其他
同意楼主:
5.0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网友:
上下管正常不?
输出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