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好多笔记本只支持WIN7系统,怎么装XP???

楼主(2011-11-26):
今天碰到一台dell的灵越13Z机器装系统,原来的是机器自带的WIN7系统,说用不习惯,要换成XP的,改成XP后声卡驱动一直打不上去,官网去看了下,这款机器只支持BIOS和win7两种,,,,,,用驱动人生,驱动精灵都不行。。。。
请教下各位,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  实在找不到驱动就打电话给客服,他们会给你发过来驱动

网友(点评):
没那么好的售后的 联想的你拿机子过去装个驱动收100元

网友:
声卡的打个补丁就OK了

网友:
客服不会给的,他们会直接跟你说不支持的!只能自己上这机子的论坛去搜索看有改写好的没驱动没!

网友A:
DELL的试过,客服直接会把全部驱动发过来,  其他品牌还没试过

网友:
HP cq40 就是这样的  解决方法 就是刷BIOS  不知道 你这个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cq40亲测过,不用刷主板

网友(点评):
别动不动刷BIOS,我不用刷照样做过

网友:
WIN7蛮好用的啊

网友:
现在win7已是趋势了,慢慢的XP会淘汰了,有些笔记本还真的不支持XP,有些驱动找不到

网友:
驱动打补丁是怎么回事啊?    那位师傅讲解一下啊

网友:
你让他把笔记本卖给你 再卖给他一台组装机

网友:
win7好用的阿、

网友B:
好多笔记本  都是装XP后蓝屏      其实  在BIOS 里把硬盘改为  兼容模式就 可以了!!

网友:
有些显卡不支持XP的,只能WIN7了

网友:
win7好用的阿

网友:
我的笔记本有XP和WIN7双系统,不过一直是用XP,win7还真是没有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笔记本  都是装XP后蓝屏      其实  在BIOS 里把硬盘改为  兼容模式就 可以了!!

请教一下、、这个怎么弄、、

网友:
win7比xp好用多了,看来各有所好说的真不错。呵呵

网友:
用什么是习惯的问题,不过win7还可以。

网友:
系统是能装上  但是有的驱动打不上的     比如显卡驱动 有的只支持WIN7       有的双显卡的装XP可以用集显独显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试过,客服直接会把全部驱动发过来,  其他品牌还没试过

发过来都是官网的驱动,不会专门去给你弄XP驱动的!

网友: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了,装WIN7不就可以了

网友:
那种只支持win7的就这样  慢慢的改吧

网友:
我还没装过,围观

网友:
有的xp的驱动是很难找,有次找dell的网卡驱动找了几个小时,网卡驱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bios里 调一下   就 可以了

戴尔(DELL):
开机过程中不断按F2到BIOS,依次到Onboard Devices-------SATA Operation,在这里选ATA,按回车键后选YES。然后按ESC键,然后选择Save/Exit后按回车。
宏碁(ACER),易美迅(eMachines),捷威(GATEWAY、奶牛): 开机按F2进BIOS,用键盘的右键选择MAIN,然后用下键选择到SATA mode,然后按一下回车键,然后选择IDE,然后按F10,再按一下回车键
华硕(ASUS):
开机按F2进入BIOS,在Advanced-----IDE Configuration------SATA Operation Mode这里选Compatible,然后按F10再按回车。
联想:
开机按F2进入BIOS,在Configuration------SATA Mode Selection这里按回车键选IDE,按F10再按回车。 或者是开机按f2进入BIOS设置,configuration项下有sata controller mode选项,选compatible为兼容(ide)模式,选ahci为sata模式,这里我们选择为compatible模式,然后按f10再按回车键退出。
东芝(toshiba):
开机按F2进入BIOS,在Advanced-----SATA Controller MODE这里选择compatibility,然后按F10再按回车。
装上xp后  用驱动精灵  搞一下  ok  我现在在日本   在这里 所有的电脑都 是 这样搞的。

网友:
声卡  装不上    可以 找客服啊 !!

网友:
win7是主流啦

网友:
以后只能用win7了

网友:
赚积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860-1-1.html

网友C:
hp的直接不能装,一装就蓝屏,硬盘模式的设置也没有,闷。

网友(点评):
hp的要专门的XP驱动,否则错了就会蓝屏。

网友:
装xp sp2,到微软官网下载安装kb888111声卡补丁,然后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最后打上sp3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的直接不能装,一装就蓝屏,硬盘模式的设置也没有,闷。

复制文件就蓝屏了,还没开始装系统装驱动,刻录了个hp oem xp 也不行。

网友:
上delll800.com查一下

网友:
看来以后有钱的时候也要习惯用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DELL):
开机过程中不断按F2到BIOS,依次到Onboard Devices-------SATA Operation,在这里选A ...

系统可以直接勾进去,我的意思是装了XP之后,有个别驱动下载不了,像声卡啊,显卡啊什么的,驱动打不上去,在网上找不到这些机器在XP系统下的驱动,只有win 7的,,,官网上也是

网友:
安装ghost 版XP ,如果恭驱动不全的话,安装驱动精灵。

网友:
这种情况现在来说,应该非常多见,现在新出的本本很多都没有发布支持XP的驱动。
唯一的办法只有在网上多搜搜了

网友:
给笔记本安装系统前,先上官网查一查看其支持什么系统,如果支持XP系统 就OK  ,如果只能支持W7,那最好就用W7的

网友:
现在很多都不会出XP的驱动了,WIN7其实蛮好用的嘛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一般来说不支持XP的驱动的只有独立显卡,也就是只能在WIN7下面才可以安装驱动,打开独立显卡,其实装XP的时候可以把独立显卡屏蔽掉,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还是w7用着爽,只是习惯不习惯的问题~~~

网友:
有钱再买台台式机好了

网友:
装XP系统蓝屏的话就先改一下硬盘模式,还不行的话就只能刷BIOS了!

网友:
却是有些笔记本的显卡是不支持XP的
只能自己去找别人改好的驱动

网友:
确实是这样。有的显卡打不上就根本没法用

网友:
把笔记本卖了 换个新的

网友:
果断的告诉他不支持。

网友:
再慢慢找一下驱动吧!总会找到的

网友:
一般遇到这情况,,我基本都是先刷下BIOS后,再试,,不OK就电话咨询了

网友:
因为现在的笔记本都是双显卡,XP的都不支持  不过装XP也能装,得调  很麻烦

网友:
DELL的客服还不错,我以前打电话,驱动能发给你的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SATA或IDE或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