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修显卡的人看看这个供电

楼主(2011-11-26):
这个管子换了好多,电压还是没出来,管子的供电电压有,就是没有控制电压,需要怎么在检测,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把各脚的电压测出来、、、好給你分析

网友:
是呀各脚的电压测出来

网友:
你主要把EN和FB量出来,这两个信号非常重要

网友:
我手里的 显卡有好几块,现在没有这水平..慢慢学,希望我能修好我自己的显卡

网友A:
楼主把电压测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电压测出来,让大家讨论一下

好的,明天有时间做个电压图发出来

网友B:
先量一下后级没有短路了,再继续修  BOOT 自举  也很重要,有487就更好,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量一下后级没有短路了,再继续修  BOOT 自举  也很重要,有487就更好,呵呵……

什么是487?不明白

网友(点评):
487就是示波器

网友D:
1 5脚等于电源电压,7脚夫1V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 5脚等于电源电压,7脚夫1V以上

谢谢,7脚的电压跑不出来线路了,放一边没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7脚的电压跑不出来线路了,放一边没修呢

7脚没出电压,其它都正常吗?如果正常换掉此IC

网友E:
别光换场管啊,供电、EN正常,周边元件也没问题,换芯片!

网友:
先测后换这是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光换场管啊,供电、EN正常,周边元件也没问题,换芯片!

没跑出EN这个信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487?不明白

晕了,我对示波器不熟,有示波器,搞台式机没用,在师傅那边呢

网友:
您还是把你的各个电压说下吧 好帮你分析

网友(2014-07-17):
需要各脚实测值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