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开机不显示,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1-11-26):
一台DELL M1330的笔记本,据客户说是昨天还正常使用,今天就不行了。
拿来以后,上电,开机,看电流显示正常。能到1.5A左右。而且还能听到系统启动的声音。屏幕亮,且有竖线显示出来。接外显无显示。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如果是板上的问题,比如显卡,为什么还能正常启动?
如果是屏有问题,为什么外显也不显示?

诚心请教,谢谢指点……

如果有这一款电脑的图纸时序什么的看一下,就更是感激了!!!

网友:
换个屏上去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不使用替换下,哪里能判断的准故障在哪块?

网友:
是内存不?

网友:
用别的屏点一下,不行就是显卡坏了,不过多半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就知道了,显卡问题大些

网友:
外接无显示,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了, 还用问?

网友:
外接屏看看。 不出图。就弄显卡

网友A:
显卡坏了好像跟声音是没关系的吧

网友:
有开机声音不见得显卡就没问题, 最常见的ASUS Z99,  大家都见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好像跟声音是没关系的吧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电脑的显卡部分真的坏了,那应该没理由开得了机啊……因为,BIOS在自检的时候,不可能检不到啊!

网友:
显卡微短路 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C:
M1330的显卡也是8400的吧,应该是显卡虚了,加焊看下。很多机子开机有有声音不显示,是显卡有问题。联想,华硕,索尼都碰到过。

网友:
先换片屏试试,不行换显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电脑的显卡部分真的坏了,那应该没理由开得了机啊……因为,BIOS在自检的时候,不可能 ...

那么后来你又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如果说电脑的显卡部分真的坏了,那应该没理由开得了机啊……因为,BIOS在自检的时候,不可能 ...

基本可以确是你显卡的问题。
显卡也有很多单独的模块组成,能检测到,并一定代表它的所有模块都是正常的。
比如,内屏LVDS 及VGA外接模块,就是分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后来你又是怎么修的呢

后来,客户看我都检查了还不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1330的显卡也是8400的吧,应该是显卡虚了,加焊看下。很多机子开机有有声音不显示,是显卡有问题。联想,华 ...

这各情况一般是加焊就行还是需要换显卡呢?
另,如果是加焊这一款显卡的话,BGA温度设置方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求指点……

网友:
这各情况一般是加焊就行还是需要换显卡呢?
另,如果是加焊这一款显卡的话,BGA温度设置方面,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来,客户看我都检查了还不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呵呵,是不是我们给你的帮助太晚了。真是悲哀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不是我们给你的帮助太晚了。真是悲哀呀

这只能说是我自己技术太差吧……如果我也像你们一样能修机子,那这些就不是问题了……我现在台式机还能对付一下,笔记本,差太远了……要是有个高手能指点一下就好了……论坛里高手很多啊!有没有哪位能帮我一下呢? 我Q:1193892865.
其实我的相法很简单,在我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告诉客户说要求教师傅……然后就在Q上问你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说是我自己技术太差吧……如果我也像你们一样能修机子,那这些就不是问题了……我现在台式机还能对 ...

咱俩是一样的呀。我还只是个学徒的呢。修机子我都不会,唉,说到这个我头就大了

网友:
多是显卡问题  先整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那就是G86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虚焊,一般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小,还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各情况一般是加焊就行还是需要换显卡呢?
另,如果是加焊这一款显卡的话,BGA温度设置方面,应该是怎么 ...

如果是换旧的显卡芯片,当然会比加焊显卡的效果好一点儿,至于好多少,那就看你换去的旧芯片的强壮程度了,看它本身的发热量了。如果发热量太高,也会很快就换掉。如果发热量低,说不准加焊一下也能用蛮久。最好还是换个升级版的芯片吧。
至于漫度,就看你的机子了,得看具体情况了。锡珠熔化一会儿之后不太久,应该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D: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哦。这种问题看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这么懒,自己换东西,一个一个替换啊,难道每次出的问题都是同一个地方吗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做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哦。这种问题看多了就知道了。

严格来说,我确实不算是做维修的。我只是接触了一些维修知识,然后想做维修而已。

网友E:
论坛里有高手,看他们的帖子让人心旷神怡!!看到这类帖子让人很是无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里有高手,看他们的帖子让人心旷神怡!!看到这类帖子让人很是无趣!!

抱歉,让你无趣了,不过,每个高手都是从新手走过来的,总应该给我们这些新手一点机会不是……
我只是会一点点电子基础加一点点电路分析,说到修机大成,变成高手,自然还早得很……
如果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呢……希望你可以告诉我,我一定改……呵呵。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点,显卡有问题能自检过很正常,而且很明显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