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LL550/T 想破脑袋的问题 开机前几次背光不亮 。。。

楼主(2011-11-26):
  现在手里有台 NEC  LL550/T   笔记本  开机前一两次的 背光不亮  开个三四次的 就正常了  只要正常了 这一天就不会有毛病  但是第二次早上一开机 还是前几次开机 背光不亮  。
屏是双灯管  背光不亮的时候 测高压板 没有5V  跟主板飞线到高压板保险上 开机一样没有5V 现在 高压板 灯管都换了  还是隔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开机 前几次背光不亮  我是菜鸟 还是请各位师傅多多指点下吧 急急!!

网友:
建议查查电容

网友:
什么显卡,象是NV的通病

网友A:
PC32坏啦   不信的换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32坏啦   不信的换了试试

什么东东啊 说清楚点

网友C:
同意2楼的   应该是有电容短路了  以致你直接拉5V上去  也没电压    查下 这5V供电   最主要应该在屏接口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东东啊 说清楚点

你还没有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有找到啊

屏电路板上?

网友(点评):
故障原件就在MOS管后面的滤波部分 你图纸搜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2楼的   应该是有电容短路了  以致你直接拉5V上去  也没电压    查下 这5V供电   最主要应该在屏接口边 ...

可是 开几次 就正常了 5V 也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5楼的兄弟这么强,一说就知道那坏了,真强

网友:
可以先查下  有没有短路呀    没5V的时候  一点点往回查 电路先跑好    等下一点点   量过去就是了

网友A:
楼主搞定没有啊

网友:
我也刚接到一个 不过我这个放一段时间 估计10分钟左右暗屏!但是我把开关 和B壳拆开 开2小时也没暗屏 我又把开关板装起来还是没事 把B壳装起来一会又暗屏了  但是高压上的5V 和开关上的3V都在的!

网友D:
直接改成单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没有啊

还没呢  这国外机器 我没图纸啊  你QQ多少啊 可否 发个给我啊 我在请教请教你的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改成单灯的

单灯 不是亮度 不太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