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能充电不放电

楼主(2011-11-26):
    AMD独显的LA-4114P的机器,电池接口旁边进水了 ,现在是进系统里面可以认到,也可以充电,但是把电源拔了,用电池开不了机。。我插上电池不插电源测了一下,7、8脚有11.58V,5、6脚都是3.3V,PR16/PR17的1、2脚都是3.3V,  不知道这个怎么查了?

网友:
放电简单啊,实在不行的话,应该要刷BIOS了

网友:
有个自导通的放电管坏了

网友(点评):
一般是个场效应管.电路很简单.输入19V DC就断开.19V DC没有了.就导通

网友:
BIOS刷过的,还是不行。。。我插电池3/5V待机没有出来,,插电源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用 可调电源  飞个电压到  电池公共点上,  看看是  电池问题还是  电路问题

网友:
看看公共点有电压不啊

网友:
冲放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请问一下哪条线是充电电路,哪条哪条线是放电电路

网友:
电池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我碰到过了  很奇怪的说

网友A:
最好把电池装到好本上试一下。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机器很认原装电池的,查查单用电池时电压到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电池装到好本上试一下。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

我用了一块料板,插上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很认原装电池的,查查单用电池时电压到哪了

公共点已经有电压了。。

网友:
请问一下单用电池下,待机3/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了,应该放电正常了

网友:
找BATT,它接到了一个通往保护隔离公共点的场管了!看看场管有没有导通

网友:
但用电池,3.3v
5v
是不出来的。

网友:
PQ102的123已经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