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修复一例

楼主(2011-11-26):
收到一台明基17寸标屏显示器,故障是屏不亮,到手后插上电源指示灯亮,插信号绿灯亮,不插亮黄灯,信号部分应该没问题,目标基本锁定高压部分及灯管,灯管四根一起损坏比较少见,坏了一两根开机还是会亮一下,所以基本排除灯管问题,OK,目标锁定高压部分,拆出电源板后打变压器后继电压,16V,5V,正常,继续追,打到16V到高压部分的一个保险管的时候发现保险管不通了,OK,找到问题了,但是我还是小心谨慎的去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是通病,多是高压部分元器件虚焊导致,所以又把焊点统统补焊一次,换掉保险,上电,亮机!

网友:
楼主很幸运,一般BENQ17寸,在08年之前生产的半部分都是因为高压线圈虚汗而引起C5707损坏击穿,必须换上一对5707,并且加焊高压部分才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