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80主板 开机 不工作

楼主(2011-11-26):
精英880主板 ATX电源各线路均不短路 POWER针有3.3开机电压~1117供电正常 上假负载 测供电~所有供电 均正常 核心 时钟 PG CPU到南桥 1117供电 均正常 复位测试正常 COMS也正常 ~可以开机 就是CPU不工作 测试卡不跑码 ~!用手触摸 IO 南桥 温度适中无烫手 现象 ~!请高手指点下迷津~!

网友(点评):
嘿嘿,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

网友:
电池电压正常~量过了~!CPU换了3块就是主板上的故障~!

网友:
查FSB、SM总线,还有帧信号,应该是CPU没有读取到BIOS程序。

网友:
测下bios 片选脚有无波形..

网友:
总线类故障很难修复,我有片dell 330 的板子,都正常就是不跑马,还放在一边修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