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147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11-26):
SONY
板号:MBX-147
故障现象: 待机0.01 3V 5V 正常
触发上电,电流到0.16处掉了,掉电后可反复触发
测量触发后瞬间只有1.5vSUS 出来了,其余电压没有。
在细查,
发现触发后SUS_ON信号只有0.9V,

测量SUS_ON电阻,35欧
偏低!
有关SUS_ON的原件,一个一个的排除
当去掉IC4611后,SUS_ON电阻正常了

换掉后,上电触发
不掉电了
但是不亮机
电流0.76--1.10--1.25--一直往上
ADS#有信号
内存AD线有短暂波形
疑似档内存
测内存工作条件
发现VREF电压为0
查到VERF电压IC4250

VIN S3 S5 等输入都正常。VERF输出不正常
寻料板未果
单购芯片回来换上后
OK

仔细观察,发现IC4250处有腐蚀痕迹
估计是IC4250处进液IC4250损坏,同时也连带烧了产生SUS_ON的IC4611

网友:
很好,当时自己没注意顺序,导致有台机器没修出来

网友:
支持下,感谢远影师傅发帖~

网友:
貌似你是一路秒杀的   不知道中间过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