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笔记本USB不能用

楼主(2011-11-26):
最近修到两台同行的机器,一台HP CQ40 AMD 平台 一台DM3 也是AMD平台,两台故障一样,都是USB不能用
量USB 接口供电正常,两根信号线也是正常的,两台机器均更换了南桥都没有好,CQ40是仁宝代工,DM3是伟创力代工,CQ40已经量了南桥各工作条件,均是正常的,DM3因为找不到图纸没有办法量,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修下去了,我想问的是两个都是HP,都是AMD的平台,有没有哪位同仁遇到过CPU影响到USB不能用的,BIOS我已经硬刷过了,没有作用

网友:
找不到电路图那就干掉南桥再说了

网友:
多半南桥虚,看看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48M USB时钟信号有没有,如果不知道怎么量直接压南桥,多半好!楼主试试

网友:
系统的问题吧?没做下系统试试吗?

网友:
DOS 下都不可以,不会是系统问题的,而且我也做过系统了

网友:
查usb48M ,检查usb模块工作条件!

网友:
USB  模块有好几个供电呢,  还有小电压, 你肯定没找到,

网友:
做下系统试试吗?

网友:
楼上朋友们说的那些因素我都已经仔细排查过,没有问题,所以才会来发帖的

网友:
供电正常,阻值正常,你把供电的转换芯片,全部拆掉,直接短上。

网友:
调下BIOS USB设置吧 可能关闭了 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