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6M-A接显卡掉电

楼主(2011-11-26):
一块精英NFORCE6M-A的主板是独显的 加上独立显卡诊断卡跑道c3就掉电了每次都是一样 但运气好的话能正常点亮 但关了又是涛声依旧了 如果拔掉显卡的话就都是正常的诊断卡也显示到了75  试过显卡是好的 同时也换过显卡 。。。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高手出来帮忙下。。

网友:
多半显卡短路啊,你换张显卡试试

网友A:
PCI-E槽子接触不良或供电不足,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洗过插槽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槽子接触不良或供电不足,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洗过插槽后就好了

供电是12V      槽清洗过 还是依旧

网友:
怎么没有如来帮我出出主意啊。。。。。。。高手呢 都去哪里了呀

网友B:
用镊子挂挂槽子

网友:
有时候氧化物是洗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挂挂槽子

用镊子刮了很多次了这点是不用说谁都知道的

网友:
北桥坏,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