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 本本花屏问题 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11-26):
朋友拿来一个X1  12寸本    刚才拿来   如图1  , 2   说已经换过一样的屏   结果一样  不是屏的问题   外接始终是正常的     我一始觉得是屏线  或者北桥有问题   他是集成显卡的      买来一根屏线    换上后   显示是正常了    如图3  ,4   就是出现了   一点点的   小点在屏幕左边     右边又是好的  我晕    他是集成内存   4个颗粒都加焊过  没用  换过北桥   还是一样   会不会是我内存没加焊好   还是屏有问题呢

网友:
外接正常的  总感觉和内存那块没关系了

网友:
北桥电路的问题!!!!

网友:
屏检查过了么 屏的几率打

网友:
关于屏幕的问题也就那么几块,显卡,屏,屏线,还又内存,你一个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或接口

网友:
真是头痛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像是屏线的问题, 擦下屏接口试试看

网友:
像是干扰啊,屏排线接地了吗

网友:
应该不是板问题。

网友:
我都换过桥了  不是桥的问题  屏线也换了呀   我下看下去  屏接口都都用洗板水洗了N次了    如果是集成内存问题   照理外接应该也会花吧      外接 正常的呀   主板上面的  屏线接口也加焊过   等下试下去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联想的,现象很像,结果是屏线的问题! 楼主可以再看看屏线 打打通断!

网友:
都通的呀  不都能显示了   重要的脚 还能不通吗      屏线是刚买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