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二人D630不开机 ,

楼主(2011-11-26):
  有一台戴尔D630本,说是进水了 。拆机发现没很严重的进水情况 , 只是开机芯片下面稍微有点毛毛, 清洗了一下。 现在的情况是 ,插上可调电源电流升到0.4A ,然后降到0.02A 。没有3V,5V ,貌似戴尔的是开机后在出来 , 没有短路的地方 ,不过按键盘上的开关没有跳变 ,键盘也换过还是不行 ,接下来怎么整呢。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换个IO看一下。

网友:
IO坏了
,换一个吧

网友:
你这情况是掉电,  插上适配器电流0.4掉到0.02后不能上电,    这个板好像是插电自动启动的,用示波器看下插适配器瞬间都有哪些电压出来

网友A:
哈哈,找到问题了 。 这个板3V.5V没出来 ,被网上的帖子误导了 ,都说是开机以后才出3V.5V .最后找了一块费板 ,一看没出来 .换了个电源管理好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找到问题了 。 这个板3V.5V没出来 ,被网上的帖子误导了 ,都说是开机以后才出3V.5V .最后找了一块费板 ...

LZ你这个机器电源管理芯片ISL6236肯定没有坏,你换了正常是因为你没有烤板的原因,你在换芯片的时候把板加热了,所以水份被蒸发了,不信你可以把你换下来的这个芯片放其他机器上试试,保证是能用的

网友:
不行  就换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你这个机器电源管理芯片ISL6236肯定没有坏,你换了正常是因为你没有烤板的原因,你在换芯片的时候把板加 ...

我同意你的话。 有的进水的机器好好烤下就好了。

网友D:
什么待机芯片啊  不会35V都是开机后才有吧D620待机都有 630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你的话。 有的进水的机器好好烤下就好了。

不是 ,开始时短路的 。拆下来就不短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待机芯片啊  不会35V都是开机后才有吧D620待机都有 630就不知道了

就是3V.5V的电源管理 ,是开机前就有的 。 D620我就不大清楚了 。 芯片型号是 ISL6236

网友:
D630待机时是有3、5V的

网友E:
进水机,一定仔细清理,很容易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一定仔细清理,很容易返修。

多谢提醒, 以后会注意

网友:
仁宝的板子待机就有3 5V的。

网友:
这个 恐怕不好判断呀 你得给几张图片 看看 ,具体还得查各个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