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 只显示1/4图像

楼主(2011-11-26):
朋友一台优派 Q19WB液晶显示器 开机只显示1/4图像 按AUTO自动调整完成后 正常使用,没有异常情况。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刚开机的图像状态

按下AUTO以后的图像状态 这样以后使用时正常的。

这个是显示器的型号!

网友:
按AUTO正常了以后, 还会坏吗?

网友(点评):
电脑不关没事,只要关机了再开机 就又这么个情况了。单独关显示器也没事

网友:
可能是24存诸芯片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下芯片试试。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显示器是否能记住亮度值,对比度值,菜单显示位置等信息。如果这些开关机后全都复位,则是某个存储芯片有问题。

网友(点评):
亮度调节 对比度 包括语言都能记住 就是每次开机得按一下AUTO

网友:
你主机查过没有?

网友:
这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
是驱动板数据出问题了 必要的话换一个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菜单设置问题,没事

网友:
换一下24C系列的存储芯片。

网友:
估计还会出问题

网友:
又不党务用!

网友(点评):
哎呀 看不懂 bu dan wu yong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既然 调整后能用 就将就着用吧  楼主还是不要动了  以防问题扩大

网友:
今天早上换了个VGA线 再开机几次都没出现问题 是信号线的问题?不解

遇上过显示器VGA信号有时开机没显示,换了DVI正常的

网友:
这么奇怪啊  VGA线的问题

网友:
有两个24C  把用户信息的去掉就好了

网友:
hahahahh 真坑人啊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问提,或者加焊芯片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
24储存芯片满了,用编程器重新写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
同意19楼的看法 有很多的显示器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恢复下出厂设置,要不得新写下程序

网友:
应该是数据记忆芯片出问题了,一般恢复一次之后都不会在出现同样的问题,如果关一次出现一次,那就要换驱动板了!!

网友:
我晕 信号线 我倒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在菜单里调接过来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

网友:
不接信号没事的话应该是图像处理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遇到过只有大部分显示的,还有一小部分没有,但把分辨率一调又好了,接了在关,在开,还是有问题

网友:
信号线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存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