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接集显变色

楼主(2011-11-26):
七彩虹N765-M2的单桥集显主板,可以正常显示,但就是变蓝色,测VGA接口123脚的对地值分别是,65,00.65.请问是桥虚焊,还是桥彻底坏了,待解决?

网友:
加焊北桥不显了

网友:
好可啊惜!!!!

网友:
要是短路的话怎么就不跑下线看看呢!现在搞挂桥了 什么都搞不了了

网友:
00 是蓝基色短路..为什么不跑线看看?虚焊不会是00,你带着75欧电阻测量的 就是虚焊也能出来60-70的阻值

网友:
不会吧,,挂了??北桥不易挂的啊

网友:
重做过  不行那就只有换桥了

网友:
估计桥没挂,是你自己加焊连锡了,重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一下,试一下。如果不行,桥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