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主板后置无声音。

楼主(2011-11-26):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有块精英代工的geforce6100pm-m 主板,后置音频,麦克和输出都不能用,装系统后,只有前置面板的耳麦可以听,话筒不能说,调音频设置都不起作用。用短接帽短接前置主板音频R和L输出。只接后置也没有声音,和麦克。后改用独立声卡,可以用了。但关机后,重起后有时就找不到独立声卡了。换了几块独立的都是这样的问题,声卡走的是PCI总线,可网卡一直挺好的。PCI槽接的外置声卡,有时也找不到设备。是不是BIOS有问题啊。如果BIOS有问题,请大家帮我一下。那位有精英geforce6100pm-m v:1.2 bios 的BIOS。谢谢。

网友A:
装系统前也不能用吗?可以查看下主板声卡芯片是不是好的。一般BIOS不会构成这问题的,要嘛没设置好,要不主板声卡部分有问题

网友:
拆下集成的的声卡,只上个独立的试下

网友B:
系统可以识别声卡芯片,ALC662的,如果声卡芯片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接前置的卫麦可以听,只是不能说,后置的插口到输出两个耦合电容,电容到芯片的R。L。输出引脚线路都是通的。对了,装系统前,没有试,机子有时可以点亮,有可点不亮,后来我把BIOS电池取掉后,又装回去,放电后,点了几十回也挺正常的。没有出现点不亮的情况,后来发现显卡驱动没有装,就装了系统,也用了方正官网的机子自带驱动,都试了,不行。

网友(点评):
ALC662声卡容易出问题,最好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可以识别声卡芯片,ALC662的,如果声卡芯片有问题的话,为什么接前置的卫麦可以听,只是不能说,后 ...

好的,谢谢。不地先换一个,试试吧,不行的话,再搞BIOS。

网友:
参考了一下,别的型号的ALC662电路图,才发现,前置的卫麦输出是。ALC662    14PIN,15PIN。而后置输出是35和36PIN,呵呵。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音频芯片坏,直接更换

网友:
大哥。 解决了没有啊。 我的是前置正常。 后置声音小而且还刺啦响。换过声卡芯片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系统前也不能用吗?可以查看下主板声卡芯片是不是好的。一般BIOS不会构成这问题的,要嘛没设置好,要不主 ...

你先换一个声卡试试不就知道了   ,   ALC662坏的几率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