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台式机电源维修一列

楼主(2011-11-26):
表现为,接220V  PSON 有5V  5VSB也有,于是短接,PSON,电源风扇转了一下就停!
怀疑是短路保护,量了一下各电压对地,3.3对地18欧,5V对地35,感觉不正常,怀疑是5V短路!
拆掉5V上的虑波电容,还是一样,再拆掉那个反馈电阻,这个电阻一边接地,量了一下,35欧正常!
怀疑自己的思路有问题,于是把电阻,电容全装上!准备下一步维修。
在次接上220V 短接PSON,怪了,具然好了!风扇长转,量各电压输出正常!
对道是虑焊,但是拆之前,都焊的好好的,不知是为何,再量阻值,还是35欧!
怪了,不知为何!!

网友:
一般是启动电阻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短接,电源风扇转了一下就停,还没修好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几个整流管和几个滤波电感线圈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