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

楼主(2011-11-26):
在维修中我用3300UF的电容代换1500UF的电容,耐压相同6.3伏,不知道会不会有不良影响?谁能说说

网友(点评):
电容耐压高的可以代替耐压低的,容量大的可以代替容量小的

网友:
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不会 只能大不能小吧

网友:
少一点点没有大关系!!!!注意,前提是少一点点.要看是什么地方的电容!!!!精密度高的地方它是一点都不能差的

网友:
容量太大会不会冲击过大呀?

网友:
我一般用2200u代1500u的,耐压提高一些10v或16v的。

网友:
应该不会有影响的

网友:
替换上去是安全的,但好不好用,要看在什么电路里,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可以的,显卡里最好是原值代换

网友:
耐压值只能大不能小.当然小一点点我说的是一点点.还是可以的.不过最好是要大于原来的.当然原值代换最好.容量吗最好是大点好最好是原值带.不能与原值相差很大.千万别接反.要不然要出事情的.特别是大电容千万要小心啊.

网友:
代上去了,估计没事,现在正常工作

网友:
肯定行!容量可加大。耐压可提为10v 16v。

网友:
大太多了是不行的,控制在大1.5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