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N651-M不正常跑马

楼主(2011-11-26):
杂牌主板N651-M不正常跑马,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跑马从DF 08 ,BIOS 刷过了,就是不跑马,IO都换了。还是那个样子,,BIOS是小芯片八脚的,不是那种插进去的,而是焊在板上的。测量各脚电压,1:3.3V  2:0.14V   3:3.3V  4:GND  5:3.3   6:3.3V  7:3.3V   8:0V   有高手请教一下

网友:
主板肉鸡一下

网友:
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不过那时的做法是扎前端总线, 的AD线,很多是北桥的原因一小部分是CPU座的:

网友:
BIOS第八叫  不是 芯片的供电引脚吗  ?????????

网友:
换桥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