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900HD显示器半小时内断电1分钟左右自动开起

楼主(2011-11-26):
BENQ G900HD显示器开机半个小时左右自动断电黑屏,指示灯也灭也,按开关没有反应,等一分钟左右指示灯又自动亮起来,显示也正常,然后时间越来越短,几分钟后又黑屏断电,拆开电源板上也没有电容鼓包,全部把一些大的电容换掉也一样,换过开关按键和拔掉按键板也一样,黑屏的时候屏幕上没有看到任何图像,会不会是驱动板的问题或程序问题了?

网友:
电源不正常啊!

网友:
换下驱动板的稳压管看看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板的问题,在黑屏的时候驱动板供电由原来的5V变成0.3V这样,过几十秒钟后又恢复了5.12V出来。这大概是电源哪部分的问题呢?板上的电容全部换过,也全部加焊过,细听电源板有嗞嗞声,把电源板放在外面通风的地方,时间很长不会黑会,用一张报纸盖住,二十分钟左右就黑屏了,是哪里温度太高的问题吗?用手模电源板上的配件,温度又是一般的30度左右。

补充内容 (2011-11-27 14:20):
检测到电源板上有一电源管理芯片TOP258PN很烫手,应该就是它的问题了,但没有找到一样的芯片更换,现在改了一个电源高压一体板,试机有1个小时左右没有出现过黑屏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确定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呵呵,很简单问题,是按键的问题,换上就好。没必要那么麻烦,一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跟客户说是主板的MCU控制电路有问题,修好150元。(当然最后价格没那么高基本在100)

网友:
排除法换个电源板排除下

网友:
开关漏电也有可能!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同类问题,开关漏电,维修80元

网友:
现在这个情况确定不是开头的问题,试过把按键板都拔了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电源板上的一个IC过热重启的问题,现在改换了一个电源板上去,试了半没再没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