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 点不亮 诊断卡00

楼主(2011-11-26):
主板点不亮 诊断卡 00
CPU 供电1.08V
内存1.8V 时钟1.2V
都有 接下去 怎么处理啊
4PIN 12V接口 对地正常

网友(点评):
哪里时钟是1.2伏?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是哪儿的

网友(点评):
你测得时钟1.2 不正常哦,应该 是0.几才对

网友:
clk rst pg  都正常不?

网友:
clk rst   从头到尾没看到闪 灯不亮   CIK 长亮

网友:
CPU没工作,看看是不是CPU时钟和复位或PG信号没有上来。

网友:
这样的板子不好修。我一般看到供电都正常就没头绪了。

网友:
CPU时钟没有过啊  朝着时钟PG信号上看看啊

网友:
时钟怎么只有1.2V不可能呀,你是怎么测的,应该是3.3或2.5呀

网友(点评):
二代内存的时钟是这个电压

网友:
我这有一块这样的主板。放着还没修。等一下去查查看。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会不会能是北桥的事呢?  刷刷bios, 试试

网友:
cpu核心供电1.2v,上管d极200欧以上,下管d极2欧以上,复位1.2v以上,vtt1.2v。时钟电压0.3--0.4v正常了就查内存那里正常不。

网友:
新主板,看到有时钟信号我都喜欢先刷个BIOS。很多刷了BIOS就OK了。

网友:
愚见:CPU没运行 CPU是好的么 诸位师傅表鄙视

网友:
供电正常,查时钟,时钟正常后,查复位

网友:
供电正常   直接干北桥

网友:
因特CPU 找个坏得不容易,兼容性是需要考虑的。 压座子吧。 不行再压桥。 775 的 就这样

网友:
代换CPU后  放入烤箱烤下   受潮也有的 不行压桥 还是不跑刷BIOS接着座子了

网友:
按CPU不工作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