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 开机30秒内掉电然后重启

楼主(2011-11-26):
今天收到一张华硕P5QL SE 主板, 刚开始 开机主板测试卡显示高复位,后来弄了弄CPU 座就可以正常点亮了。结果装上试了一下就出现开一会就断电然后自动在开不断重复多几次又变成高复位。把电源断了等会又可以开机。。。。。CPU供电1.3 换了还是一样。内存1.8v  北桥有个1.5V  和一个1.1V电压 CPU总线电压1.2正常。请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会不会是北桥那个1.1V偏低呢?

网友A:
估计还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刚学维修没多久,我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换电源试试,不行然后在扔给师傅修修!!

网友:
也许是温度高保护了??

网友B:
跳线不对,遇到N快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块技嘉的,开机正常跑码后就反复重启,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不对,遇到N快

试试看哈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块技嘉的,开机正常跑码后就反复重启,还没有修好

呵呵 搞不懂了 又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还是CPU座的问题

麻烦呀!  这版毛病真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跳线不对,遇到N快

还是不行  不定时关机重启

网友:
你查下USB旁有没有保险 或跳线有错误的,还有贴片电阻掉和电容坏掉的,USB出错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CPU附近的场管有坏的麽?联想机器遇到过一同病!毛病一样,换两个场管OK 了!

网友:
CPU座虚焊了,

网友:
把CPU座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