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焊台哪种型号比较好用,性价比高???给推荐一下?

楼主(2011-11-26):
白光936? 白光937? 白光938  白光931? 白光951?
  各位师傅给推荐一下吧。。。。 还有以上自带手柄都可以通用吗???

网友(点评):
都到这个份上了,建议你直接买QK203h,升温回稳速度度不错。

网友:
还得问问你买焊台主要是干什么的,根据主要作用再决定你买那一款更合适。

网友:
白光951
肯定好用些!!

网友(点评):
耗材太贵!而且不太好买到。

网友:
951,显然的嘛

网友:
主要是笔记本维修用的,,,,还有哪款型号好用?

  哪位师傅正在用或者以前使用过,都给推荐一下嘛。。。。 先谢谢各位师傅们了!!!!

网友:
如果白光951是好的选择,如果国产的,哪就同上。

网友:
942全金属的壳子,性能和951一样。感觉942更加耐用,牢固。

网友A:
关键是要买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买真的

前提下是原产不是深圳产的      难道白光的所有型号 都非常好用吗???

网友:
最近也想买一个烙铁用了,以前用的全是组合的,感觉确实不给力,不知这951值多少大洋啊?

网友:
现在白光假的多,我看你可以买国产的942 然后烙铁头用进口的。这样也可以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