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些主板维修理论知识,老鸟可以略过

楼主(2011-11-26):
开机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 检查cmos 跳线是否正确
2 测电源开关的3.3v 或5v 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电源插座第九脚到电源开关之间的线路(注意三极管二极管
3 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是否起振,电压应该为0.5-1.6v ,如果没有,检查晶振旁边的虑波电容及晶振是否损坏,如果没有,检查电源插座第九脚到南桥的供电线路(注意稳压器1117或二极管)
4 检查电源开关到南桥或l /o 或门电路是否有低电平输入,如果没有,检查电源开关到南桥或l /o 或门电路之间的线路
5 检查电源插座第14脚到南桥或l /o 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
6 南桥或l /o 故障,更换之

主板复位电路检修流程
1 检查复位开关的3.3v 或5v 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复位开关到电源插座间的线路故障
2 检查复位开关到南桥是否输出低电平,如果没有,检查复位开关到南桥的线路故障
3 检查电源的第八脚(p g 信号)到南桥的线路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第八脚到南桥线路的电阻,三极管
4 检测门电路芯片是否向各个部件输出复位信号,如果没有,检测门电路芯片与各个部件相连的线路故障
5 检测门电路芯片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测电源插座到门电路芯片的线路故障
6检测南桥给门电路芯片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没有则为南桥故障
7 门电路芯片损坏,更换之

主板时钟电路故障检修流程
1 检查时钟芯片的+2.5v 和+3.3v 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时钟芯片供电电路中的电感,电容
2 检查14.318M hz 晶振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与晶振相连接的谐振电容
3 检查系统时钟芯片的各个频率信号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没有信号部件与系统时钟芯片之间的线路
4 检查系统时钟芯片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系统时钟芯片的时钟信号输出端相连的电阻或电感
5 更换时钟芯片

主板bois 电路检修流程
1 检查bois芯片的供电vcc 和vpp 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检查+5 v 和+12v 供电到 bois芯片的线路
2 测量 bois芯片的ce /cs 脚的片选信号是否正常,不正常说明cpu 没有选中 bois,检查cpu 或总线的故障
3 检查bois 芯片的oe 脚是否有跳变,如果没有,总线故障,检查南桥或i /o 芯片
4 重新刷 bois,或更换之

网友:
楼主的资料是不错的,但不同主板维修又不同

网友:
有个思路,查起来省事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好东西对新手有用。

网友:
我是新手,很有帮助,值的收藏

网友:
学习学习,虽然是老板修的方法,不过也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