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十二寸液晶电视通电蓝屏

楼主(2011-11-26):
液晶电视通电就蓝屏,而且任何按键都无反应,接任何信号都无反应,始终保持蓝屏状态。求各位大虾们指教。

网友:
遥控器可以开关机吗,或许刷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
先查下电源板,是不是有电容鼓包的。不行,重点在驱动板,数据刷下

网友A:
我就觉得这样发帖没有说清楚基本情况。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你拆开检查过没有?

网友B:
蓝屏时有没有字符,侧两个关键点电压,正常的话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烧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C:
用遥控器开关机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遥控器开关机正常吗?

任何按键都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屏时有没有字符,侧两个关键点电压,正常的话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全屏幕都是蓝色的,没有任何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这样发帖没有说清楚基本情况。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你拆开检查过没有?

易美逊的一款32寸液晶,具体型号忘了,拆开过,表面没有看出什么问题,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用遥控器开关机正常,检测时钟线和数据线电压,不正常检测外围电路,正常刷客户数据(当然可以用空白的),如果开关机都不正常,刷MCU数据。

网友:
看下遥控开机线的电压是不是可以变化,没变化就是CPU没工作,查工作的几个条件。有变化CPU基本是好的,可以检查解码电路!!!

网友:
你的按键有问题吗?那遥控器呢

网友:
你拿万用表点一下开机,看一下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先拿遥控开机看有没有反应,再刷个资料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程序不好找啊

网友:
看一下电源有么有鼓包的电容,电源没问题的话,重点查主板。

网友:
程序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