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安泰信850B和936B 给参谋参谋

楼主(2011-11-26):
准备下手想买个安泰信850B和936B 给参谋参谋呀

补充内容 (2011-12-4 09:20):
买了这两样,快递寄回来,回家打开一看,850B外壳烂了好几处,而且没有风,936B底部烂了两处,卖家让寄回,花了我47大元,气死我了

补充内容 (2011-12-4 09:21):
想问大家你们的焊台、热风枪都从哪买的呀,网上买太不靠谱了

网友A:
一直不明白 ,这种850热风枪,和那种8205 9205 的风枪有什么区别。。。???
还有 936B 旋钮下面那个孔是做什么的????

网友:
孔是调温度的

网友:
楼主,最简单的解释:850靠一个气泵出风,8205,9205,858等都是靠手柄里面的电机带风叶出风,8205和9205区别在于一个是有刷电机,一个是无刷电机。

网友:
一般维修肯定没问题!对工具要求比较高的就不建议买这两款了

网友:
直吹的温度高,螺旋出风,可以降低对芯片周围的元器件损坏

网友:
我用的是卡达850的 热风焊台  吹焊  两用的 好不好 啊

网友:
4#研究的很仔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不明白 ,这种850热风枪,和那种8205 9205 的风枪有什么区别。。。???
还有 936B 旋钮下面那个孔是 ...

936B下面那个孔是校正旋钮对应刻度的

网友:
工具在于人,用智慧战胜工具的弱点。便宜最好。

网友:
建议买  耐用  很不错的

网友:
烙铁下面那个小孔是用来调节温度的

网友:
刚淘宝的AT852D和936b,风枪还行,焊台功率小点(没钱啊),换电容不行,尤其是主板供电的,不过我有普通35W内热换电容足够,烙铁头都烧红了,经常用来点烟 。买936b是焊小东西的,如果没有普通烙铁建议买个贵点的比如938A就不错

网友:
我买了个A936A的还不错!

网友:
干嘛不买讯维的产品呀  风枪推荐850 烙铁 可以考虑937 数显的

网友:
安泰信 936A 最好,936 一般,936B最差,也是最便宜的 我用的是中档的 936 介于 A和B 之间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 936还是别买了了 有卖白菜白光都比他强 配个刀头 散件也很多 加热快 风枪来个858D之类的 不用气泵 故障率低些 用的无刷风扇的

网友(点评):
无刷风扇风力太弱,而且是旋转风的,温度不行

网友:
4楼的是行家,一句道破天机,别的说的再多,也都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