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32寸CRT电视机满屏白板回扫线

楼主(2011-11-26):
创维32寸CRT电视机满屏白板回扫线,视放电压测量均正常,怀疑是显像管,求高手指引。

网友:
调低加速极电压看看。

网友:
视放电压测量均正常 应该就不是显像管的问题了

网友:
显相管只会老化,你要检查消隐电路!

网友:
查G1负压多少伏,如果正常一般是释放芯片坏了

网友:
唉,怎么都这么说呢

白屏回扫线,
区分故障是有图像叠加回扫线,但这个亮度不可控

另一种是无图像叠加回扫线,但亮度可控

第一种是消隐电路,看什么地方信号断了,不该出现的都出现了

第二种是视频解码电路,就是全电视信号变成行,场,rgb信号的那个芯片周边,看有没有个像塑胶块的元件,一般是这个坏了,这个名称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呵呵,抱歉

喔,对叫什么超声延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