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触发掉电

楼主(2011-11-26):
板号:LA-4111P  AMD集显的,触发后电流上到0.60掉电,触发后量所有电感上的电压都有,CPU 换过,BIOS刷过,北桥加焊过,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电压有不一定PG有下图纸看看

网友:
按上电时序测一测

网友:
供电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要查的啊

网友:
谁有时序图  给发个把

网友:
量PCI借口的第22脚看有没有3.3V,

网友:
看一下PG和RST有没有

网友:
有时钟复位后换个CPU试试

网友:
测量 所有供电芯片的pg信号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我建议换个北桥,也许就好了

网友:
哥们 加焊电源芯片啊

网友:
修好了,换北桥就OK

网友:
换北桥解决好。若没用好的话,要查CPU的h_PWGOOD有没用产生,若没用产生查桥(南桥)有没用收到VCORE的电源好信号和所有电压正常反馈到EC的PLPWGODD信号。然后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