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个疯狂的事,把板载CPU取下来加脚

楼主(2011-11-26):
今天没生意,闲着也闲着,找些事儿干,有个换下的主板,上面有颗P8600的CPU,一直放在那没发挥它的地方,取下了升级自己的笔电不多说了,上图这个是CPU的正面
, 这个是背面,这个都 是快弄完了的,图片顺序有点儿乱,不好意思了

  这个用来取针的赛扬380CPU

这是加了一半的针了

来个P8600的正前面,前面贴了保护纸的

这个cpu用来取的

这个图才是最开始植的图图

弄了一个下午,弄好了,也下班了,只有明天把针调整正了,上机,能点亮的话,就直接上测试图

吃飽了太閒了, 也不幹這沒有意義的事...
哎……我修的最高的U就是E2200了……

网友:
极度震惊啊,我们一般都是加几根针,楼主竟然全部去了又加,佩服啊
如果测试亮机器了,给你精华帖
佩服。
当时我就震惊 。。。。。
楼主不必要这样植针,在5年前,我们常把板载迅驰CPU取下,然后,把坏的CPU(P4 CPU)上的针全盘挪到迅驰CPU上,通常要用35分钟完成,整齐又漂亮,而且又好使。操作细节,待后我整理出我那本记录本,给大家刊载出来。
哈哈 楼主真是闲得蛋疼了 佩服
眼睛都看花了,只能证明淡季到了
楼主真有耐心,不过我觉着你拆个座子先把针扣座上然后在一起往上烤会快些

网友:
楼主你太有耐力了。。我表示蛋疼啊。。。这样焊不好保证针脚都是90度垂直

网友:
还有就是。。。。长时间用风枪吹,,这个U能不能耐得住

网友(点评):
用烙铁完全可以焊

网友:
看到楼主是很有创意,这种活都去做...

网友:
把锡换成有铅的或许没事!

网友:
楼主超耐力,以后我也把我的板载U取下来,学楼主了。哈

网友:
很是蛋疼   这加脚的活我是真的做不来  没那耐心

网友:
套用阿吉米德的话说,如果线够长,你能飞到月球上去

网友: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主: 5

网友:
LZ怎么不拿个高端点的CPU呢?拿个I3 I5的

网友(点评):
i3 i5焊上后能插到座里吗???

网友(点评):
i3 i5有针、、?

网友:
最后针朝下,悬挂起来风枪加热融锡,也许能使针尽量垂直。

网友(点评):
针那么重,会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也是喔,你也可以发个I3,I5来,让我给你试试嘛

呵呵,你不是能疯狂么?   那拿I3 I5的是不是更疯狂啊  2

网友(点评):
弄个能插I3 I5带针的主板型号给我见识一下,我新手!

网友:
想要针脚垂直有个好办法   在给CPU植针之前  用吸锡线把CPU焊点上的锡吸干净  (取下来的针上的锡应该就够了)这样焊上后  加点焊油  把U放平针朝上 就这么吹    针应该会自动垂直的

网友:
耐心出细活

网友:
搞个CPU座子套在上面应该可以使针脚一致。

网友B:
也只有很闲了才能做出这

网友:
楼主太疯狂了,耐心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只有很闲了才能做出这

嘎嘎,抢答错了,我是忙中取空

网友:
嗯.高手.期待你上机成功的消息.

网友:
疯狂
够力。
记录一下,下次有空推荐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