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掉电一例

楼主(2011-11-26):
今天修了一个hp520,开始时加电到1.25就掉电,拆开后发现BIOS附近进液了,处理干净后故障依旧。然后测得各路供电都正常,CPU供电有了,然后就没思路了。情急之下我把北桥拿下来,加电到0.46后又掉电了,当时我就认为不是北桥的问题,但抱着侥幸的心理我换上了一个二手的北桥,结果发现好了。我觉的这个例子有发表价值,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往往就是大胆的一试就成功啦!

网友:
掉电的,不好修。1.2的电流应该是显示相关的掉电,估计加焊下,就应该好了

网友:
在外面维修的经验就是不行就全部加焊一遍,估计能好一大半。

网友:
路过,你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电压都正常,跑到要亮机了,掉电,比较难定位,楼主修好了不错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本人焊接北桥    流程是1 加焊2重置 3换新     最后还是lz  顶起来。。

网友:
集成显卡,显示相关,那就是北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