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本本外接显正常 内屏不显 还没背光

楼主(2011-11-26):
因没了屏VDD3V电压和高压条的3V讯号  会是屏线不良吗 用电阻表读其引脚全通的 但在主板屏线接口量了屏VDD PIN都没电压和高压条的3V讯号 应不关屏线事 不会是集成显卡事吗 因外接有显示 应怎样追查 请各位大大指导

补充内容 (2011-11-27 09:07):
关机量屏vdd电压有1.5v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是不是北桥是收到屏的讯号 然后再启动屏VDD电压和高压条讯号 若是 在屏输入有1PIN是PHL DATA 另一PIN  DHL CLK 量了各有3V电压 这两PIN电压是屏的讯号吗 会是屏坏了 没有讯号到北桥吗  应怎样查北桥收到屏的讯号

网友:
集显的就换北桥

网友:
没有3.3可以拉根线过去点下看看亮不亮,亮的话找图纸,查LCDVDD电路

网友:
因没了屏VDD3V电压和高压条的3V讯号 关机量屏vdd电压有1.5v 会是屏线不良吗 用电阻表读其引脚全通的
但在主板屏接口量了屏VDD PIN都没电压和高压条的3V讯号 应不关屏线事
是不是北桥是收到屏的讯号 然后再启动屏VDD电压和高压条讯号
若是 在屏输入有1PIN是PHL DATA 另一PIN  DHL CLK 量了各有3V电压 这两PIN电压是屏的讯号吗  没有此讯号到北桥吗
应怎样追查 请各位大大指导

网友:
把你屏的图纸截图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传个L30图纸请各位帮忙分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