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解决下,今天修一个22的BenQ

楼主(2011-11-26):
请问高压的八脚IC,APM4548A用什么可以代换呢??

网友:
22寸benq我没听说有高压IC坏的,你在仔细查查,现在网上还没有APM4548A的代换方法。

网友:
不要代了吧,直接加高压条上去,高压部的IC很少可以代换的,

网友:
搜索一下PDF就是了,N+P的代换一大堆!

网友:
zhejia'aldsjg'aljdg'kljasd'glka'dslkfj'akldjg'adsjk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