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的替换原则

楼主(2011-11-26):
本人新手,业务爱好学习维修!今天拿到朋友一台19长城液晶显示器,(M95)开机显示2秒左右黑屏,拆机一看高压板的升压变压器PCB块这块已经焦黄,初步判断是高压板问题,网上大多人也说过,这是M95的通病。因为新手,材料不足,加上M95是一体高压板,暂时还不会通用高压条,估计升级变压器,坏的机率很高!求高人指点,高压板上升压变压器替换原则,和好坏判断~!附上图片一张晚上灯光效果不好,手机拍的见笑了

红色区域明显PCB变色了

补充内容 (2011-11-27 19:49):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朋友已经拿修理店修好了,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拆开也看了,他只换了二个升压变压器,现在想知道升压变压器的替换原则,

网友(点评):
图片太不清楚了,自己删除吧,或上个清楚的图片?

网友:
这个属于正常的,你还仔细查下

网友:
你这图什么都看不清,,就是黑黑的一片,,

网友A:
最好还是改通用,质量有保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改通用,质量有保证,呵呵……

新手嘛,因为是一体板,不知道如何换通用的,能否指点!

网友A:
去掉原来高压部分的IC 跟管子,飞EN  VCC  GND  接到通用高压板上就行了

樓主熱心, 不過這種相關帖子論譠裏一大堆, 應該建議他自己找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原来高压部分的IC 跟管子,飞EN  VCC  GND  接到通用高压板上就行了

管子是指什么? VCC好找:12V,GND不用说了,EN信号从那找!新手没办法
感激中

网友:
什么图  完全看不出

网友:
永久了就会有这个焦黄的颜色了,还是查找下别的原因吧

网友:
长城的会高压板吗   我遇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电容

网友:
保险点的做法就是买一个一样的一体板

网友:
黄了很正常的、但不一定是变压器环了, 一般用久了的高压板都会变黄的

网友:
直接买一个一体板,这个板很便宜

网友:
图片太黑了,看不清啊。楼上几位说的也对的,你还是去查查别的有没有问题先!不看那个变压器黑黑的就说他是坏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醒!我朋友已经拿修理店修好了,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拆开也看了,他只换了二个升压变压器,现在想知道升压变压器的替换原则,

网友B:
初级和次级箍数相同 就可以跟换 还有换的话没有相同的型号就只有换一对 这样高压不会出现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和次级箍数相同 就可以跟换 还有换的话没有相同的型号就只有换一对 这样高压不会出现保护

原来这样啊,难怪那个维修师傅把二个升压变压器都换了!想问问初级和次级箍数是怎么算的.怎么知道相同与不不同。是看大小?还是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