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显卡BIOS 芯片代换型号

楼主(2011-11-26):
SST25VF512可代换PM25LV512

我试了很多次 ··完全没问题··留给需要的同行··

网友:
我也试过很多次,500p刷写的,但是都没有成功过,刷写都没有问题,显卡也可以抓到,主板也滴的一声过,但就是不显示,请大师分析下,困扰许久的问题

网友:
其实,bios芯片都是通用的,我都是随便拆的,不管型号直装上后进dos刷,没失败过,至于用编程器,不少芯片都不支持,不如nvflash和atiflash好~~~

网友:
你的程序对不对哦···

网友:
回楼上的大哥 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正確刷的程序请大大們.指点一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