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流程

楼主(2011-11-26):
对于很多刚入行维修同仁来讲都不是很喜欢换灯管,虽然收的价格可观,但是维修过程比较繁琐,并且很容易伤到前面的液晶面板。其实换灯管并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心情平静,细心点有点耐心就好啦。
下面我就今天下午换的一台19寸MAG来说一下哈。
今天下午美格售后送过了一台19寸显示器,说是红屏,不用问了,肯定是灯管坏了,原因很简单,美格前期的显示器大部分是唯冠代工做的,唯冠曾给联想,方正,海尔,MAG,等做过代工。但是现在倒闭了,MAG的代工厂家变成了理想科技。(有点罗嗦了哈)
不管唯冠给谁代工,但都会出现相同的几个通病,例如:红屏,花屏,闪黑。
红屏都是灯管导致的驱动板坏的没有。
开始着手换灯管。先洗下手,然后拆机器,把屏拆开,先拿下屏周边的铁框,然后下面一定要慢,要轻轻的把前面液晶面板取下,平铺到一个平整并且没灰尘的地方。
然后把黑色塑料框拿下,
再把三层偏光膜取下,一定不要搞错层次。
下面把灯管拆下来,看,烧糊了。
然后拿出好的19寸灯管,两头稍微留大约0.2CM的头就可以了。
然后把灯管线也搞出0.2cm的焊接点就好。然后吧灯管套上防震圈, 然后套上热缩管,焊接时焊点一定要完美。
我焊的还好,毕竟焊功在那了。然后安装回去。
然后剩下的一组也是一样换。
然后把换好的灯管照原样安装回去。

清理干净表面灰尘,再把偏光膜放回去。卡上黑色塑料外框。再把液晶面板安装回去,安装时一定要小心在小心,这一步很容易伤到屏的软排线,放到位之后吧外铁框安装回去,(个人比较喜欢从上往下慢慢卡上。)把周边卡好,卡到位。然后装上电路板试机。整个过程结束!各位多给意见和建议。《由于图片过大,所以没有图片》

网友:
换灯管是挺麻烦 今天一个灯管搞了三次  环境不好 里边总有灰尘

网友:
个人心里比较讨厌换灯管。可能就如你所说,新手都怕

网友(点评):
呵呵,时间长了就好了,我公司里换灯管的活都是我做的,至今为止我还没换坏过一张屏。

网友:
学习了!这活不好干啊!!!

网友(点评):
呵呵,对于刚入道的同仁来讲是有点难,我当初也是维修做了半年才敢换的。

网友:
呵呵,有点耐心,换时间长了熟练了就好了,我现在换灯管基本上在30分钟左右,群创的屏15到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