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d8,一直不动

楼主(2011-11-26):
我有一块ECS p4m890t-m2主板,有一代内存和二代内存两种插槽,我分别量了两个槽的测试点,电压都是2.1v,一代的应该是2.5v啊,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一代内存的电压测试点居然和二代内存电压的测试点相通了,主板其它的电压全部有,复位也正常,不知是哪里问题,请问?

网友:
换降压二极管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降压二极管在什么地方,该怎么寻找到它呢

网友:
相通证明是有短路的地方呀!细细查看还是有用的。

网友:
这是有电压调节来的  早期的还要跳线呢

网友:
期待正确答案、、。

网友:
应该是通过跳线转换的

网友:
应该是跳线吧

网友:
相同是正常的,这个识别电压好像是南桥控制,需要查上真内存才出电压,这个问题不是桥就是U座子,其他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一代内存和二代内存的插槽测内存的电压测试点是相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个这样问题,也是ESC的板子,具体型号忘记了,也是四个槽,两个一代的,两个二代的,其中二代主供电是2.5V,怎么修也降不下来,后来老板仔细查了下,是CPU座的问题,不过最后还是没修好,你的看来也是,算是ECS的通病吧。。。。。。。。

网友:
等待高人的出没

网友:
嗯嗯  我今天也接了2块   还没修好..

网友:
希望可以学习到东西

网友:
怎么才可以学好啊

网友:
相同是正常的,需要查上真内存才会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