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英文学的好?帮忙翻译下主板电路图的目录。。。

楼主(2011-11-27):
Cover Sheet, Block diagram
Intel LGA775 CPU - Signals
Intel LGA775 CPU - Power
Intel LGA775 CPU - GND
Intel Broadwater - CPU
Intel Broadwater - Memory
Intel Broadwater - PCI Express
Intel Broadwater - GND
ICH8
DDR2 DIMM 1 , 2 , 3 & 4
Clock Gen ICS9LPR502
W83627DHG / FDD / TPM
PS2 / LPT / COM Port
SATA / RTC / FAN Control
LAN - NINEVEH/EKRON
Azalia Codec (ALC883)
PCIE X16 & X1 SLOT
PCI SLOT 1 & 2
ATX, IDE Connector & F_Panel
USB Connectors
IEEE1394-VIA6307
MS7 ACPI Controller/AMT Power
VRD 11 - ISL6312 (4 Phases)
VGA & HDA Connector
GPIO & JUMPER SETTING
Revision History
Manual Parts
Power Delivery / PWOK / Reset Map

网友:
这个就是主板上的各部份啊.CPU座内存北桥供电接口等等

网友:
有点像台式机的吧,,不怎么像笔记本的

网友:
Cover Sheet, Block diagram   目录
Intel LGA775 CPU - Signals     CPU信号
Intel LGA775 CPU - Power      CPU供电
Intel LGA775 CPU - GND         CPU地线
Intel Broadwater - CPU            北桥-CPU
Intel Broadwater - Memory      北桥-内存
Intel Broadwater - PCI Express  北桥-PCI E
Intel Broadwater - GND               北桥地线
ICH8                                           南桥
DDR2 DIMM 1 , 2 , 3 & 4             内存
Clock Gen ICS9LPR502                时钟芯片
W83627DHG / FDD / TPM            IO
PS2 / LPT / COM Port                   键盘鼠标口,打印口,COM端口
SATA / RTC / FAN Control             SATA口,实时时钟,风扇控制
LAN - NINEVEH/EKRON                 网卡
Azalia Codec (ALC883)               声卡
PCIE X16 & X1 SLOT                    PCIE 和PCI X1接口
PCI SLOT 1 & 2                           PCI接口
ATX, IDE Connector & F_Panel     ATX,IDE,和开机排针
USB Connectors                           USB接口
IEEE1394-VIA6307                       1394接口
MS7 ACPI Controller/AMT Power'    V星MS7芯片
VRD 11 - ISL6312 (4 Phases)         电源管理芯片
VGA & HDA Connector                   VGA和HDA接口
GPIO & JUMPER SETTING               GPIO和跳线设置
Revision History:                             历史订正信息
Manual Parts                                    零件手册
Power Delivery / PWOK / Reset Map  上电/PG/复位图

谢谢~!
四楼好淫啊~~

网友:
英文能力不錯..
牛人啊,教我英文吧。

网友:
看不通英文,只怪自己当年没好好读书。。。

网友:
这个,找老外吧

网友:
谢谢 四\楼的 详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