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1-11-27):
红圈处烧了一个洞,里面的线全断了。线太细,用高倍放大镜看都花眼睛,飞线是不可能的。

网友:
晕那基本上就没戏了.除非你是飞线的高手啊

网友:
能修,但是得有热压机,还得找到相同的软排线。比较麻烦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没有专业工具,很难修好。

网友:
能修.老期SVA 19W的屏吧

网友(点评):
您有没有三星23衬显示器的MCU呀??

网友:
很难弄了 换吧

网友:
可以 的,,要用热压机

网友:
热压机贵吗?划不划算啊。

网友(点评):
一辆F0的价钱...要买机器可 以找我啊

网友:
唉你能要多少钱啊?买买这些配件和用费到不少钱了,不合算啊?

网友:
放弃吧,  大城市有得修,

网友:
得有专门的设备,要不然搞不定的

网友:
飞不可能,只能换了。

网友:
算了吧。没法修。

网友:
还是放弃吧!没有专用工具是不行的。飞线基本不可能

网友:
楼上已经说了要有热压机才行,也就是说没设备就没戏

网友:
LZ没事的话 飞线试试啊 搞不好就新的飞线高手就是你啊

网友:
飞线不可能,就算是飞线牛人,飞好了,驱动IC挂了,你哭去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报废了,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要非得较真的话 能有  不过没有维修价值 太贵了 买不起设备 呵呵

网友:
还是放弃吧!没有专用工具是不行的